PLC的发展前景

楼主(2008-12-19):
  plc到处都能见,那未来plc会发展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

网友A:
PC、PLC、单片机、DCS、嵌入式.......今后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互相渗透、功能齐全、附件增多并大量集成化、软件化。但是在工厂设备领域里PLC还是会扮演老大的角色,并不断扩充其他功能。而在非工控或民用范围,即使用具有PLC功能的东西,它也不会叫“PLC”。一般会叫做“电脑控制板”。未来的PLC肯定会朝着微型化和巨型化二个方向发展。而且功能不断扩充。但使用梯形图和指令表的编程特色不会改变(否则就不叫PLC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