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求助!!!sanken变频器的说明书那位大虾有麻烦发到349597855@qq.com
本人将不胜感激型号是ipf-22k

网友A:
【江阴】三垦 变频器
供水:【必须加供水基板,否则不能实现休眠功能】

001=2
002=1
007=50--52Hz
008=15--20
055=P50
071=3
120=1
122=1
123=0.5
160=13
171=最大
172=最小
175=MPa 设定压力
046=1 停电再启动
178=上限
179=下限
047=报警复位方式【0不复位;1复位】
000=6【显示压力】

网友B:
老型号了,到三肯网站上下载就行

网友C:
这是三肯原来风机水泵型的;
可以找IHF的说明书参考一下;

网友D:
^_^三垦的老型号了,用在风机水泵上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市场上的保有量还是比较大的。说明书在网上一搜就是一大把^_^

网友E:
http://www.sankenld.com/cn/download.asp
是厂家网站,但是好象 没有你要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和他们要!
一般都会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