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请问有什么方法使气缸近匀速运动?
我用的是标准单杆双用气缸,气缸出气口接有调速阀,是不是进气口再接调速阀会有所改善?

网友A:
气源压力越稳定越好(气源装调压阀).既然是是标准单杆双用气缸,出口不必再接调速阀.

楼主:
气源装有三联组合,气压表表针跳动很大,无稳定作用。
应该装个调压阀问题能解决,速度由调压阀控制。

网友B:
如果没有负载,理论上气缸是匀速运动的
但气体是可压缩的,所以负载变化,速度就无法匀速,可以用气液连用缸

网友C:
在气缸的进出口都要安装调速阀(节流阀),就可以得到匀速运动,因为调速阀是单向工作的

网友D:
仅气缸要达到匀速基本上是不行的,如果一定要稳定,就用气液缸,或纯油压控制了。
主要原因是空气源的不稳定产生,空压机的工作一般都只能是这样,做不到恒压

网友E:
安装调节阀没用啊
我们公司用了一个做的试验就是要气缸动作快并且及时停止工作(行程限位)
因为气的原因所以失败了
达到匀速的话费劲

网友F:
可以做到,用大马拉小车的原理,即气源压力大于负荷压力,经调节阀稳定压力和流量,由进气口到汽缸,另再出气口也设置一调节阀即可!

网友G:
由于气体的可压缩性,要实现汽缸均速运动非常困难!液压可以!

网友H(2015-09-21):
我觉得,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气缸,比如藤仓气缸;其次,要选择与之配套的减压阀或者电控比例阀。
全国一级自动化设备国际品牌代理商

网友I:
采用气液转换缸+气缸,后面各加一个单向节流阀。

网友J:
有电缸,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SMC跟FESTO,都有这种电缸,可以走速度模式,扭矩模式,或者混合模式。我们公司就有两套

网友K:
建议楼主,改用电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