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西门子电机有1705/分,国内4极电机有这个转速的吗?那位知晓!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转速的,就算有,也不会有这么精确吧。

网友B:
好像没有吧,同步的转速1500R/M的,异步的小于1500r/m。
有高手出来给讲讲!

网友C:
嘻嘻

有啊!4 极电机在60Hz电源中就是1705转左右,

西门子电机的额定频率是不是60Hz?  用变频驱动60Hz电机不就行啦

嘻嘻

网友D:
是电源不好找吧?

网友E:
呵呵;这个你接到工频上,转速也是1400多转;
上面的参数是60HZ时的;

网友F:
^_^原来是4级60赫兹的呀^_^

看样子在国内用最多也就是1400多转了,想用到1705只能用变频器拖动了。

网友G:
不知道国产电机质量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西门子的是没问题,380V60Hz

网友E:
呵呵;国内也有生产变频电机,最高可到100HZ的;

网友H:
用变频器在60HZ带动4极电机能到17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