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求教大虾,我用PG在线监控程序后,提示我程序改动过有upload和download选择等,我想知道谁最后什么时间动过了程序,请问怎么看?西门子s7可以通过compare block功能比较onlinei和offline的程序很清楚,请问ab有吗?

(注:我看了cpu属性里面有file选项里面有时间edit显示,但是这个是程序最后保存的时间显示我实验了下,有的人直接在线更改程序后就下线,我想知道这个时间)

楼主:
额,怎么没人啊,求救求救~~~~

网友A:
说明你的电脑里程序和CPU里面的不一样啊  每个程序都有一个修改时间 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然后我想知道 你现在想要干什么 如果想要得到最新的程序  只需UPLOAD上来即可 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