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计数问题

楼主(2008-12-19):
我是用A.B信号计数,想要在人机介面上显示计数的当前值.能否做到设定数值与计数显示值在同一个显示窗口.计了多少数都能在人机介面看见。
人机介面型号是PWS1711
PLC是FX1N
那位前辈能举个例或是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A:
程序中可以先用过传送指令把设定值送给计数器,
如   DMOV K5000   D0,用D0作为高速计数的设定值
用OUT   C251   D0  计数
人机界面中用个数值显示,地址设成D0

你这个是高速计数,数值改变是很快的,人机显示当前值应该会有滞后
可以用数值显示,显示的地址直接设成C251,三菱的人机是可以这样设置地址的,看你选用的这可不可以设

以上的数据要选择32位的

网友B:
高速计数的话如果一直显示,在PWS1711上根本看不到,变化太快了,另外通讯的时间也会造成滞后,所以不可能能实时显示出数值,除非你的输入频率比较低;

可以设定每0.5秒传到一次显示到人机上,这样数值还是可以看清的,只是有些滞后;

网友C:
高速计数时,如果频率高,你会在屏幕上看到跳变的数字,建议你做个换算后,在屏幕上显示,例如速度或长度,不要直接显示脉冲数。
最后停止时的数是能显示准的

网友D: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程序,你看看,我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分析一下二楼说的没有达到要求,不能在人机设定数值.

网友A:
是怎么没达到要求,不能人机上设定数值?是不能设定数值还是不能设定直接的地址
人机上设定数值,这是人机的最基本的功能了,不管是什么厂家的,做不到这功能还叫人机
不能设定贴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啊,如有冒反请多多原谅.其实你帮我回答的挺认真、仔细的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只是看你说的设定数是用传送指令送到D0的,我就想是不是不能在人机上直接对D0设定了.

网友A:
冒犯谈不上,这里没有这些词
论坛是来讨论学习的
设定数是用传送指令送到D0,这样是可以的,你要用人机输入也可以,用过数值输入的元件,地址设成D0,32位的

楼主:
呵呵....
学习了
多谢...
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