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呀!~

楼主(2008-12-20):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是大二的学生,我是学自动化专业的,我们现在已经学了C语言,准备打算学习C++,但是又不知道学习C++对我这个专业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又帮助,因为现在PLC不都是VC或者VB编程的吗?我还想请问一下我要是想学习PLC需要买什么样子的实验仪器吗?因为我们学习没又开设PLC课程 所以要想学习的话就要自己买仪器了~!如果学习C++对我专业以后的发展没又什么帮助我就不准备吧时间浪费在C++上了,准备好好学习PLC和变频器!~小弟还又一个问题,我准备学习西门子的PLC,但是不知道现在国内用西门子的多不多?还又现在用西门子的中小规模的PLC比较多还是用大规模的比较多啊!~小弟肯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A:
1.我想请问你哪款PLC支持VC或者VB编程?我所见到的只有GE的有支持C编程的。
2.想学好PLC必须理论结合实践,学校没有PLC的话,如果你愿意下血本那你就自己买个PLC。
3.不是浪不浪费,大学能学多少学多少,别问那么多学就是了,以后你出来不一定做FA,想学变频不是说出来的,没有实体你很难理解,所以说还是先把基本的搞明白.
4.西门子的确用的比较广泛,小,中,大都有的用,不过他们的编程方式不一样而已(200和300,400)

网友B:
学自动化专业的,应该有PLC的课程的,还是重点呢,你们学校也会有的。
如楼上所说,知识不怕多,能学多少学多少。
还有老师教,工作了就只有自己学了。除了大公司有定期的培训!
我现在还想找老师呢,自己学费时费力!!

网友C:
学PLC 和变频器主要是要有实操,而学校又没有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其实只要楼主基础好又热爱自动化的话,毕业后再学PLC和变频器也是很容易上手的,再说你就算你学西门子不见的所有公司都是用西门子,到时进的公司用什么再学什么吧。

网友D:
一般常用的PLC都有自己专用的编程语言,并不是用VC或VB;

网友E:
会PLC编程,再会VB等编程应该是如虎添翼了,有时PLC还会连上上位机的,能自已做个上位的软件还是很厉害的事,艺多不压身
西门子在国内用的场合还是很多的,大型小型的PLC都有
实际操作可以根据你们学校的课程和试验的操作的设备是用什么厂家的选择,先学好一样,以后用到其它厂家的再去学习会简单的很多,毕竟这些基本的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F:
学习C++一定会有用的,虽然和PLC本身好像联系不大
但学编程语言时,学的是一种逻辑思维的方法,多学学会有好处的,我上学时没赶上学,现在都后悔呢

网友G:
^_^你先学好VB或VC吧,回过头来到用到的时候在学习PLC也可以,PLC相对简单多了。等你毕业是可能PLC已经支持高级语言编程了。

网友H:
我建议还是不要买PLC,如果只买个PLC那外围电路呢?还要买学习用的板子这样花费挺大的!实在感兴趣找个西门子、三菱的仿真软件玩玩,可以离线仿真的!学好C很有用的,单片机有的用C编写程序。如果是PLC、单片机都懂了那不是更好!

网友I:
VC,VB是用来组态时候用的,有时要在通讯的时候用到,还有脚本的时候!
如果想学PLC,变频器如果没有时间操作太空洞了
如果想学可以买个二手的PLC,
好象自动化专业在大三的时候才学到专业课PLC的!

网友J:
如果C++玩的好,可以搞PC机上面的画面处理,和PLC通讯的做监控的那种。现在要用到这种监控了却做不出来,。。。。

网友K:
汇编是基础。BASIC、VB、VC、C++都是编程工具。无论掌握那一种编程工具,对编程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要精通其中任何一门都是要化大力气的。如果楼主有以上基础,编上位机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但是PLC是应用设备,它的程序也就是应用程序,是需要积累大量实践经验的。比较适在合工厂企业里滚打多年的电气工人和电气技术人员操作,不一定适合在校学生的。建议楼主认真学好学校的每一门课,毕业后如果能接触到PLC再认真学,相信你用不了多久就能成为高手的。其实学PLC也不需要多少设备,你可以来帖子里先学一点皮毛,以后再接触到PLC就很容易入门了:

网友L:
没有实际的东西对于学PLC来说是有点难,所以不好说,不过如果学了C的编程后学起来是容易很多的

网友M:
大三的时候有专业的PLC课程,到时候你可以学习学习
VC/VB是用来做上位机监控软件的,无论什么高级语言,重要的是你要精通才好,只会皮毛,不如不学。

网友N:
学好每一门语言是很好的,对学习其他的都是很有帮助的,VC,VB的确是用在许多上位机上做脚本和一些动作用的,你也可以用上位机写VC,VB通讯.我还是建议多学点,学好了许多都很方便.楼上的说的都很好.

网友O:
有什么就学什么吧
最怕以后想学都难啦!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