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明白了

楼主(2008-12-20):
这是4AD模块的初始化设置,我在做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通过强制把D100的内容设为2010,与AD模块的机器码相同。然后比较。按理来说,M101应该为1呀,怎么没有接通呢。
还有模块说明书刚开始用的是M8002,但这样的话M101只能在第一个周期里接通。后面还要用它来采集模块的数据,不能只在第一个周期里采集吧。所以我就改成M8000了,这样对不对?

网友A:
M101不闭合有可能是仿真软件不支持特殊模块,使用M8002是因为以上参数只需要在运行时的第一个周期检测就可以了没必要每个周期都检测,这样可以节省PLC的扫描时间。

网友B:
这是测试PLC后面的特殊模块是不是就是设定的模块,不是的话就不工作;
比如你设的是FX2N-4AD,但你如果用FX2N-2AD的话就不工作了;
实际应用中可以不用这个;直接编对应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C:
K30这是读模块的识别码,FX2N-4AD的码是这个
实际使用时只要模块是正确的,比较后就能接通
这步程序实际中也可以不用
前面的读识别码,用M8002可以的,只是一运行时读一下,比较后条件就成立了
跟着的转换模拟量的条件最好用成一直导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模块说明书刚开始用的是M8002,但这样的话M101只能在第一个周期里接通。后面还要用它来采集模块的数据,不能只在第一个周期里采集吧。所以我就改成M8000了,这样对不对?

M8002在第一个周期里接通,是指只在第一个周期里做比较,但比较的结果(M101)是一直保持的,除非再更改,所以用M8002没问题的,不要改成M8000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
看书还是有点不仔细呀,没想到CMP的结果有保持功能.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