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x0
|--||-----------------(T0)k90
|
|  y1         x0
|--||--------|/|------(T1)k30
|
|  t0         t1
|--||--------|/|------(y1)
|         |
|  y1     |
|--||------
|
这个延时通断我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X0接通,T0时间以后触动Y1自保持,这个就相当于完成了延时通

但是后来就有点不明白了,Y1被触动后执行阶梯图中的第二步,但是X0是被冲动的,在第二步中他不是动断了吗?这样T1应该不会被触动吧??

请教我哪里分析错了,是哪里理解的有问题?

因为老板要求,本来是专做ERP软件的,现在因为另外一套系统的要求需要临时学PLC,所以问的问题有点没水平的话请见谅
那个yunhai13帐号被锁了,实在没办法才注册另外一个账户

网友A:
X0通,T0开始计时,这是第二行的T1不会计时
X0按下9秒种后Y1有输出,同时Y1能保持
Y1输出后如果再断开X0,这是T1开始计时,3秒钟后T1把下面的自锁断开

网友B:
X0接通9秒后Y1输出,输出后台果X0断开3秒的Y1就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