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ABB.ACS400变频器不随远传压力表的信号 变化,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详细情况应该多说点
是以前可以这样操作而现在不可以这样操作
还是新用的想这样操作实现不了呢
可以先查看下说明书,看下它的操作模式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详细情况应该多说点
是以前可以这样操作而现在不可以这样操作
还是新用的想这样操作实现不了呢
可以先查看下说明书,看下它的操作模式是什么
嘿嘿,是地是地,情况要表述清楚地,目前的工况,不变是如何?运行在什么频率上,还是不运行?远传作为反馈,给定如何?检测变频器的给定信号又如何?外围接线,宏的选择,相关参数的设置。

网友C:
检查一下压力表的是不是有信号并且接线正确;如果还不管用可以把变频器恢复出产值从新设置参数。

楼主:
正在使用的ABB.ACS400变频器不随远传压力表的信号 变化,压力表要更换,变频器参数重新设定但是不行,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D:
在变频器处检查远传压力表的接线和阻值是否正常,线有没有接错

检查给定方式

设置有无变动?

网友E:
你先在变频器端测量一下,远传压力表反馈是不是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你在看看给定是不是正常!

最好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能看到反馈回来的值是不是和实际一样。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参数也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控制板的问题了!

网友F:
收线查一下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正确了再看设置。
是应用的PID调节吧

网友G:
为什么不看看外接信号呢?如果没有信号你的变频器怎么会工作呢?
变频器要受外接信号控制参数就要相应的设置啊!

网友H:
变频器接受外部信号是需要设置的,如你接收远传压力表的信号先要知道它的信号是电阻变化还是0~5V、0~10V的模拟量信号,然后在设置中选择相应的参数才能奏效。另外,这些信号仅仅是控制变频器频率变化的,你还需要设置变频器的启动运行方式(一般接受外部信号时变频器的运行也是外部方式,如果按默认的变频器面板按钮那么你必须每次去开好变频器,外部信号才能起作用),

网友I:
同意9楼的说法,请你仔细检查一下。如还是不行,建议你在变频器面板上手动启动试一下,是不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