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使用ProtoolV6.0打开组态程序时出现“转换OID5==OID_POB_CTDRIVER_MANAGER时出错”,是不是原来程序的版本高所以打不开。因为我打开其他的程序就没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打开的项目是由高于当前ProTool软件的版本开发的。
建议楼主使用ProTool V6.0 SP2 Asia(亚洲版最高版本)或ProTool V6.0 SP3(欧洲版最高版本)。
详细说明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13396711
还有:
用WinCC flexible可以打开ProTool项目(.pdb),系统会提示备份,不需要安装ProTool。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还有你以后就用flexible得了,因为以后的新屏就只能用flexble了,PROTOOL不能用了,再说PROTOOL的程序也能用FLEXILE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