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请教各位高手,何为电压电流信号,两者是完全可以独立开吗?两者不是可以并存的吗

网友A:
电压信号有0~2V,0~5V,0~10V几种,电流信号一般是0(4)~20mA,电压信号容易衰减,所以电流信号用得更广泛,两种信号可以相互转换,也可以并存!

网友B:
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在自动化中是经常用到的!如:变频器频率给定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有PLC输入也分为电压和电流,如果要说的话就多了。。。
电压和电流信号可以相互转换的!

网友C:
电流信号传的距离更远些!

网友D:
至于是电压还是电流要看你的传感器了。电流用的多些,也可以相互转换。也可在PLC的模拟输入同时输入电流和电压,也有的变送器同时输了电流和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