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变频器完全可以单独控制电机的转速了那再用一个PLC来控制它有什么更好的优势吗小弟初学电望各位不要见笑

网友A:
你说的是变频器那种控制方式呢
如果是外部端子控制,那这些端子信号的接通、断开等转换不需要一个东西来控制吗?用PLC正好可以来实现,这个即使不用PLC,也要其它的来控制,即使只是几个按钮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PLC可以控制模拟量的输出
如果是通讯,还是离不开PLC
变频器是可以控制电机,但要想让变频器怎样控制电机还是要外围的控制器来执行

网友B:
你要看怎么控制了,是通过通讯还是输出!
PLC控制变频器会使得全厂自动化集成程度提高!
如果是通过PLC通讯来控制这样也节省了输出点的占用!

网友C:
^_^采用PLC的好处就是灵活性好,你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做个小程序就是了,不用来回的该接线^_^

网友D:
一般控制单台电机就可以不用PLC了,但现场还有很多仪器仪表,电磁阀,其它设备等,用PLC可以实现对所有设备的集中控制,且PLC集成度高,占地小,稳定性高,易于维护。

网友E:
PLC是控制整个设备运行的,如果这个设备中有变频器,那么它当然也应该归PLC管辖(由PLC统一调度)。而如果简单的设备只有变频器和几个继电器就能运行的,那么再增加PLC去控制那就是画蛇添足了(也确实有人这样做,美其名曰“增加科技含量”)。

网友F:
要看工程的复杂情况与电机的运转需用来确定的~~

网友G:
变频器有变频器的作用,PLC有PLC的作用。他们的功能不同的。

网友H:
一般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用的多一些;
当然也可以通讯RS485通讯方式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