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第一电源、第二电源同时供电,1T、2T并列运行的条件下,445联络开关是否可以合上? 工作上急需解决的问题,请网友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A:
不要合上,联络开关是在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检修,单电源供电等情况下才合上的,如果双电源供电合上联络开关,且两端电压不平衡就会有很大电流通过。

网友B:
同一高压电网中,符合变压器并联三要素的可以并联,容量不要超过三分之二

不同的高压电源,变压器二次侧不能并联

网友C:
有同期屏对双路电源 在需要时是可以合闸的

网友D:
低压侧可以吧应该,双电源的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E:
不行。只能一个变压器运行。除非符合变压器并联运行条件!

网友F:
符合变压器并联运行条件的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