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前几天有个客户说自己行车上有台变频器砰的一声就没有显示了,变频器是用在刹车上的,说今天厂家来修变频器,叫我过去看看!其实变频器很小,是直接换的,自己本来不想去的,但是挨于老客户就过去了,厂家的人来一量是IGBT暴了,由于是小虮子,只有整个换掉,后来量了一下电机没有问题(在控制柜这边量)就如果是灰尘大的原因,就把变频器接上,上电,设定参数,一切都正常,运行了几次没有问题!就下来了,我们刚到客户办公室就有人打电话说变频器又砰的一声,当时我想残了,当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发现有烧了,可是再量电机没有问题呀!
我就建议厂家搞维修的技术员去电机现场看一下!是两台电机并用一个变频器,当我们打开变频器接线盖后发现有台接地线脱落,他突然醒悟过来,平时接地线悬在那里,当行车运行的饿时候,由于中间有段有震动,那样接地线就搭在三相电上,把电传到变频器上,就烧掉了。但是平时接地线是悬空的,所以没有量出来!厂家过了几天有换过后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以后也要多注意点了!

网友A:
呵呵,往往小问题出大问题,我们也是,变压器没有接地.结果残余电压把电路板给烧了~~

网友B:
如果说电机侧接触不良或者是虚接变频器应该跳保护才对呀,为什么没跳保护哪??

网友C:
确实,振动查核场合的接线和布线尤其要注意,一不小心就出大问题了.如果是换变频器厂商查出这个问题就不肯免费换新的给你了.

网友D:
呵呵没有毛病不死人呀,一定要找到原因才能放心呀。实在找不到也要在哪盯着试运行,要不然还会出问题,以后我也注意一下。谢谢

网友E:
这个就有点大意了,应该把电机接线盒打开看,如果电机接线柱松了在外面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电机侧接触不良或者是虚接变频器应该跳保护才对呀,为什么没跳保护哪??
人家说的是地线搭到火线上了,并不只是地线虚接的问题。

楼主:
由于是厂家和客户之间的事情,变频器又不是我们买给他们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后来有换了一台!
最后怎么报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G:
所以搞电气维护的一定要仔细啊。小疏忽就会引发大故障

网友H:
哈哈哈,要小心哦

网友I:
有点想不通,炸机后不查“为什么会炸机”?直接换个就了事?

楼主:
在现场!测量电机正常,并没有接地!
由于工作环境比较差,并且厂家来的,我们只是在旁边看!那里好意思去指示别人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电机侧接触不良或者是虚接变频器应该跳保护才对呀,为什么没跳保护哪??
人家说的是地线搭到火线上了,并不只是地线虚接的问题。

地线搭到火线上,变频器也应该有保护呀,看起来这个变频器质量很一般呀。

楼主:
地线有接到变频器那里!就像变频器地线传入380V的电压!
能不出问题吗?

网友J:
工厂里的问题就是这样了,要多方面查看,有时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不能认为查到一点后就好了

网友K(2009-02-06):
一相对地短路,应该有痕迹的,要小心啊

网友L:
即使是接地了变频因该有保护,你们的系统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M:
是啊 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N:
其实现实中好多事情只要注意点会减少好多麻烦的~!

网友O:
经验呀!一定要注意!

网友P(2009-03-09):
请问楼主,你说变频器是用在行车刹车上的,,请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Q:
哈哈哈  这个问题真的以后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