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热继电器的触点哪种接法比较合理啊大家讨论一下
两种接线:1、常闭点接在接触器N线一侧
             2、常闭点接在接触器火线一侧
大家做控制图时都是怎么做的呢?
我自己是采用第一种方法,但是第二种接法的我也看见过
不知道哪种合理?是不是都可以!
我的理解是:控制触点应当在相线侧,但保护触点可以在N线侧,还有就是按电气布线工艺角度来说第一种也比较合理
  如果按第二种接线的话有没有什么弊病?

网友A:
热继电器是监察线路通过电流的情况,在设定范围内控制交流接触器的开关。电流的设定一般在用电器的允许最大工作电流内,但凡超过设定的值就断开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从而控制用电器。它可以手动复位,自动复位。

因此,随便你接

网友B:
两边都可以,控制回路流过的电流很小,对触点的影响很小。

网友C:
两边都行,不过一般我都是控制零线.

楼主:
从安全的角度讲是不是控制火线更安全呢?
这种方法好象用的不是太多了

网友D:
两种都行,偶一般是控制电源侧,这样更安全。实际上电流很小,很少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种都行,偶一般是控制电源侧,这样更安全。实际上电流很小,很少会出现什么问题。

其实控制接触器的两端,电流一样大的,

我习惯控制接触器的下端,就是控制公共线,接线方便,检查方便

个人接触的大多数控制柜,都是控制公共端,检修方便,但是有个通病----好多柜子的公共线是一串电器的公共端像下图这样接的,螺丝固定不好时,会出问题!

顶你啦

网友A:
抱歉抱歉,上面那个图传错了,
是这个图,开关厂的老师们一般都是这种接线方法,虽然是简单并且省电线了,但是不可靠,中间有一个接线端子掉下线来,后面的都受影响

网友D:
正如楼上兄弟所说,这样简单但是不太可靠。
但实际使用的大多是这种接法

网友E:
其实控制接触器的两端,电流都是一样大的,安全方面也一样

一般习惯控制接触器的下端,就是控制公共线,接线方便,检查方便

网友F:
我平时工作也没有注意,两种我都用过,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G:
我还是喜欢接在相线上,因这样我觉得符合常理!公共端在没特殊的情况我是不接任何东西的!

网友H:
是接在控制线路上的,交流220V,一般你的整个电路规范,接在火线与零线是无区别的,我也是习惯接在火线上的,因为一般线圈或用电器的另一端直接就接在N上了

楼主:
现在的热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是配套使用的,热继电器上引出线直接接在接触器线圈上组合在一起了,如果控火的话那么接线就复杂了,盘面整体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I:
我看我的电工书上的电路图有很多都是接在火线的一端,就是在停钮的上面。

网友J:
一般感觉接火线要安全

网友K:
一般接零线,直接穿在接触器线圈的后面

网友L:
一般都是接在N侧,因为我们平时在书上看到的图纸就是这样的.所以习惯成自然了!
具体两侧都差不多!

网友M:
7楼说的很对,我在现场调试时发现大多都是这种接法,是省线单增加的故障点太多.

网友N:
接触器线圈是220V才存在这个问题的。从维修和安全角度考虑控制线当然要控制火线了,控制回路用空开或者保险控制火线,检修的时候可以断开,控制回路就没电压了,安全啊。带电查找控制回路故障也好查找啊。用个试电笔就行。如果是380V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O:
还是接火线安全

网友P:
一般我用它控制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