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比如一个X0输入,我踩着不放(是不是就发送了一个脉冲),最终Y0输出的效果是我的马达可以转动一圈,只要踩着不放就不会再多转

还有种情况是X0输入,如果我踩着不放的话(这种情况难道是因为我踩着不放就会连续发送脉冲,都是踩着不放啊,不太明白),马达就不断的转动,一圈为一个单位,一圈一圈的转

我是看阶梯图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但是又看不出在阶梯图上的区别,所以来问一下

-------------------------------------------------------------------------------------------------------------------
还有个问题,我步进马达在转动的时候会卡住
我想问题应该是转速与加减速时间的问题
我有算过整个启动的时间,与算出来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但是我现在就不太清楚,怎么样才能把一个步进马达的频率与加减速时间调到最合适让他不会发生卡的现象,或者说怎么样才能确定这两个参数的合适值,有没什么具体方法?

网友A:
虽然都是踩着不放,效果不同,相应的程序肯定也不同
这个还是要根据程序来看
这些东西都有了,你完全可以监控程序看到里面的那些接通条件的

步进、伺服调试,要现场不停的调整的,尤其是伺服,调试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

网友B:
虽然都是踩着不放,但是如果程序中用LDP X0(取上沿,只要不放就只有一个上沿)就是第一种情况.而如果用了LD X0(取0的全部)则就是后一种效果了.

网友C:
你最好用程序防真一下,有实物的最好。
最少也要有程序看一下吧。

网友D:
LDP X0是取上升沿,这样是第一种情况,只转一圈,
LD X0是第二种情况,会一直转的。

楼主: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
我的意思是怎么样才能实现按一下以后就一直转,还有一种就是按下去以后就转一下
或者说这方面的控制该看哪些章节,能不能举个例子或给点示例看下。谢谢!

我看了一下PLC的动作控制程序,还是没吃透

网友D:
已经回复你了,
看看指令手册,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明白,多想想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P X0是取上升沿,这样是第一种情况,只转一圈,
LD X0是第二种情况,会一直转的。
感觉你说的不对
我做了下试验,不是你说的那样
在我的阶梯图里面无论是LD还是LDP都不是你说的效果

网友E:
你把梯形图传上来可以吧,这样也好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P X0是取上升沿,这样是第一种情况,只转一圈,
 LD X0是第二种情况,会一直转的。
感觉你说的不对
我做了下试验,不是你说的那样
在我的阶梯图里面无论是LD还是LDP都不是你说的效果

用LD  LDP 可以做出两种区别,当然其它的方法也是可以做到的
你做了,没看到效果,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F:
各位前辈好!
我是刚接触PLC这个行业的,我现在在我公司的程序里面有一个ZRST,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望您能指教  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没看手册吗?
找本 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下,里面有基本的编程指令介绍的
ZRST  批量复位指令,把它后面的一批软元件复位掉,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G:
ZRST可以一次对一批寄存器或继电器进行复位;

网友H:
踩上去是发单个脉冲,还是一直发脉冲,完全取决你的程序的编写,所以要仔细看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