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如果要求热继电器有1开1闭两个辅助触点,而所选的T85热继电器却只有一个闭点,怎么办呢。用中间继电器能实现扩展吗?如果原来热继电器的常开点是无源信号点传中控的怎么办?
    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没想过,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热继电器都是两个辅助点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在现场调试维修的时候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自己柜子里的设备损坏后厂家自己就配上了,以至一些功能实现不了,害的我们还得跑一趟.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
    大家看看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实现扩展吗?

网友A:
中间继电器作用是用来传递信号或同时控制多个电路,也可直接用它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或其他电气执行元件,它的结构和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只是电磁系统小些,触点多些。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中间继电器主要有JZ7系列和JZ8系列两种,后者是交直流两用的。在选用中间继电器时,主要是考虑电压等级以及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数量

楼主:
楼上的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热继电器的辅助点不够用,但是现场还要的话用中间继电器怎么实现?

网友B:
这个好办吧,不论 是你原来是用的热继的几个点,最多不过是一开一闭。如更换的只有一个点,或开或闭,你用中继当然能扩展成一开一闭了。

楼主:
如果我的热继电器有闭点用来保护线路中,我又要求热继电器的常开点做个报警信号,但是热继电器没有开点,怎么用中间继电器扩展啊?
给说个实际方法

网友C:
你把热继电器的常闭来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保护电路接在继电器的常开,报警电路接在继电常闭,你试试这样应该可以的!

楼主:
楼上的,如果我是在停机状态时也是有故障报警信号了?
这样做不行!

网友D:
回复楼主:将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在辅助继电器的线圈上然后通上电源,即可实现扩展,实际应用中经常这样使用热继的扩展。

网友E:
通过另外一个符合中间继电器的电压,通过热继电器的常闭点,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利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做为原有线路中的常闭点,报警点利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当热继故障时,中间继电器线圈断电,常开与常闭全恢复原有状态,这时就以可以完成你所要的功能了

网友A:
通过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或是常闭触点【均可】,给中间继电器供电,根据你的设计需要使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或是常闭触点,即可放大触点数目

楼主,你就装吧  哈哈

顶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楼主:将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在辅助继电器的线圈上然后通上电源,即可实现扩展,实际应用中经常这样使用热继的扩展。
大家好好看看我的题目
热继电器只有一常闭点可用

网友D:
那就加中间继电器,使继电器在常吸合状态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F:
8楼的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G:
用这个热继的常闭点来驱动一个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相当于热继的常闭,继电器的常闭相当于热继的常开,不就可以扩展了.要多少点有多少点.

网友H:
同意12楼14楼方案

网友D:
偶们 经常这样使用,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I:
用中间继电器扩展是没有问题的,主要要设计好相关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