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我有一台江苏振飞机床厂产的CK6160的数控车床,是01年购买的!
因闲置很久,需要重新调整和改善!但不知如何入手!故发帖请教高手给与指点迷津!
我的QQ495968135  期待你的指导!

网友A:
这床子时间不算太长,应该很容易修复的,修好可能也达不到出厂的精度。找到机床的说明书,先了解机床的控制系统,然后逐步调试各动作就行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建议,至于说明书因为搬了几次厂,找不到了!那那里可以了解到这个车床的控制系统啊?

网友B:
建议你找原厂家吧,要不你就要把系统说明是哪家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请先说明。要不别人怎么修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正在和厂家联系!
请问,如果把我的设备由你改良或维修的话,我要如何入手?
我对电气不懂!!!

网友C:
先检查机械的活动性能是否都良好,坏的换,旧的修;再到电气控制线路,找懂电的人给你恢复电路原功能;启动机床,调整精度。就这么简单,过程就很复杂。

网友D:
如果以前没有坏,电气方面应该没有问题,花点钱,找人给重新调水平,问题不大的

网友B:
如果系统没问题好做,机械方面可能全部给你大修都行,去年有一个公司有二十台数控车床,我给他把所有的拖板都都改过了。包括导轨,那机主要是设计有问题而引起的精度达不到要求。系统每家公司做的都不一样,所以很难搞。还有一个价格的问题,本来的一台数控车床全新才6W左右,修一下要个三五万我估计你也不好接受。现在国内做数控车床的,价格都好低,利润很小。所以外发维修性价比不高。

网友E:
系统如果是常用的几种也好搞,有专门调试系统的人
我同事中有这样的人,虽然日常工作一直是调试三菱的系统,但他对西门子、FANUC也是很熟,有时也会调试些其它公司的系统
现在国产的数控机床厂家有一些配套的系统也是选用这几种常用的
广东这边有好多客户就是用的三菱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以前没有坏,电气方面应该没有问题,花点钱,找人给重新调水平,问题不大的

谢谢,到哪里找到这样的人啊?而且价格也很难确定!
这台车床以前是一直在用,搬厂后就没有用了!变频器是日本的!系统好像也是日本的!
问厂家,厂家让我拉到厂里返修,看了后再定价!

网友E:
楼主到现在系统的型号还不能确认是具体哪个厂家的?
日本用的最广泛的系统就是三菱和FANUC的系统了,搞数控系统调试的人多少都对这两个系统了解些,就像搞PLC的对三菱,欧姆龙都能了解些一样
都几天了,楼主还没把系统的具体型号说出来,现在机器出现的问题具体是什么,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调整和改善,一直都没有说明一些,这样怎么能解决问题
这样做数控的人看到这贴子可能也不会多留意了
如果你是在广东这边,尤其是珠三角一代,那就方便多了,这边做这样调试的人很多,机电方面的此版版主就可以,我认识的朋友中调系统的也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到现在系统的型号还不能确认是具体哪个厂家的?
日本用的最广泛的系统就是三菱和FANUC的系统了,搞数控系统调试的人多少都对这两个系统了解些,就像搞PLC的对三菱,欧姆龙都能了解些一样
都几天了,楼主还没把系统的具体型号说出来,现在机器出现的问题具体是什么,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调整和改善,一直都没有说明一些,这样怎么能解决问题
这样做数控的人看到这贴子可能也不会多留意了
如果你是在广东这边,尤其是珠三角一代,那就方便多了,这边做这样调试的人很多,机电方面的此版版主就可以,我认识的朋友中调系统的也有几个
非常感谢你,我在苏州!
我的车床的机械和电气部分都还完整!
机器是江苏泰州的振飞机床厂生产的,我打电话联系,他们没有看到机器很难说是什么系统的,然后说让我把机器(型号是CK6160,01年买的)拉到他们那里再说,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B:
机床大修,就一台的话,我也是要拉到厂里才可以修的。01年的床子,我估计导轨和丝杆基本上是没有用了。包括要换丝杆轴承。不说别的价,就二个拖板的四个丝杆轴承就是最少要3K以上

楼主:
那普车改数控也就1万左右啊!
我的车床就是搬家给闲置的,导轨和丝杆没有明显疲劳痕迹!而机械部分运行相对平稳,原加工精度还可以满足需求!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