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请问2500v的摇表能测耐压10kv的高压电容ccg81型的好坏吗

网友A:
只能测大致的好坏

不能测他的耐压

网友B:
用2500V的摇表测10kV的设备不合适,根本就测不出什么,我记得摇表最大也就5000V了,10kV的电容恐怕要用专用的仪表了吧!

楼主:
是吗,我们用的高频炉应该是高压电容被击穿了,由于没有合适的检测工具,只好把全部高压电容换了,然后就好了,可是当我们买回来2500v的摇表后来测,却测不出电容的好坏.以前出现两次换全部高压电容就正常的事.故障现象是一上电空开就跳,把高压电容去开就不跳,换新的电容就正常.但现在却检查不出来电容的好坏,不可能所有旧电容都被击穿了,请教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你拿到电力局去,请他们检测,他们有专业检侧耐压的设备,收费不高

网友C:
回复楼主:根本测不出来什么,摇表的电压虽高,但是电流太小了,建议你到专业机构去测。

网友D:
建议你到专业机构去测,摇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楼主:
请问2500v的摇表能测耐压10kv的高压电容ccg81型的好坏吗.电容正常工作电压在5-6千伏左右,容量为1000pf.我们用的高频炉应该是高压电容被击穿了,由于没有合适的检测工具,只好把全部高压电容换了,然后就好了,可是当我们买回来2500v的摇表后来测,却测不出电容的好坏.以前出现两次换全部高压电容就正常的事.故障现象是一上电空开就跳,把高压电容去开就不跳,换新的电容就正常.但现在却检查不出来电容的好坏,不可能所有旧电容都被击穿了,请教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用晶体管测试仪试试行不?再就是用专用电容表测量比较准确

你是超音频电源吧?

网友E:
给它打下 耐压不就可以了!!我们单位就有这个设备 最高能打750KV 哈哈!!

网友F:
摇表的选型是怎么规定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