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请问:谁知道有没有国产的气动比例阀0~0.5mPa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1,输入0~10v或者4~20mA输出气压0~0.5mPa?2,还是输入0~0.5mPa输出角度或者直线距离?

楼主:
说的是 输入0~10v或者4~20mA  输出气压0~0.5mPa 的比例阀。

网友A:
你说的这东西叫电控比例阀,国产的以前用过但时间不长就坏了,现在一般用德国的,也有用日本的,使用上还是festo的mppes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东西叫电控比例阀,国产的以前用过但时间不长就坏了,现在一般用德国的,也有用日本的,使用上还是festo的mppes最好
多谢!
请介绍一个型号或厂家,参考一下。从没有搜索到过国产的。
国产电控比例阀也是像SMC或FESTO的比例阀那样采用脉宽式调节吗?那个控制器件真的很关键,由于气源不好弄坏过一个FESTO的,拆开清洗后,费了好多劲,才装回去。
以前就是用SMC或FESTO的比例阀。太贵了。
当然如果国产的寿命真的不长,就再做考虑了。

网友A:
FESTO的有两种结构:一种是mppe的电磁压力调节。这种输出气压稳定,变化慢(排气时间长)价格稍高一点
一种是mppes的采用脉宽式调节,这种输出气压有跳动,变化快(排气时间短)。容易脏堵。
国产的只记得是北京一个公司的,需要的话我给你找找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电控比例阀是否有国产的,正好今天我们老板让我找,可能就是楼主让我们老板找的吧,呵呵.....
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查到.楼上的是否能把品牌和我对应的型号留下(SMC:ITV 2050-312S,INput 0~10VDC,Output 0.005~0.9MPa),最好能把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留下.谢谢!!!!!!!!!!!

网友C:
新版SMC 第二册。2.291页。深圳SMC代理:SMC(深圳)服务中心,电话:0755-2398-1898
又是帮别人做广告。

网友D(2019-01-21):
上论坛学习的,没想到看到这个帖子。
国产的寿命不长不存在的,只要气源没问题没听说过寿命有什么问题(前提是合格产品)。
国内做电气比例阀的目前就三家,其他的都是贴牌,包括亚德客。想了解可以私信或直接联系我,我是厂家。
电话/微信13926803623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