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用C语言如何查表?
如:X=2n+1;
n从1到24,算出来的X保存为1个表格(有24个数据,选择89s52单片机),
X表格里面的24个数据分别对应字母a到z,a到z也为另1个表格,
这样应该怎样用C语言来编程呀,
望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哦~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不是很明白,不知道你想实现哪一种功能。

网友B:
把24个字母的数码定义为一个数值:
unsigned char code tab[24];
定义放数据的缓存数值:
unsigned char HUANCUN[24];
比如你要查查C;
C是第3个数。
HUANCUN[0]=tab[2];

那HUANCUN[0]就是C的数码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