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请问在西门子PLC中怎么把图中的3S、2S、1S和0取出来做倒计时显示

谢谢各位!还是多用几个定时器算了,每一秒到了启动下一个定时应该可以吧
如果把当前值传到寄存器,不知道里面的数值是怎么存放的,好像也不太好加减操作吧

网友A:
显示定时器的时间
可以读定时器当前值,放到·数据寄存器中
如果数值是从0开始往上加的,那可以用总的时间去减去当前值,得到的结果就是倒计时了

网友B:
1.那你做个秒脉冲,用计数指令行不?
有这个定时好像不好取吧?
2.要不你就做四个定时器,你不是要从4秒开始吗?定时器一个比一个少1秒,一个一个输出。
不知我说明白我的想法没有

网友C:
西门子s7-300的定时器是正向计时,因此只能采取总时间-当前值的方法,或者如楼上所说的使用计数器来做~~

因为定时器是使用S5Time格式,因此一个Word的存储空间,在12,13Bit上是时基,而在第0-11Bit,就是定时器的当前值了~~

在楼主所示定时器截图中,BI引脚与BCD引脚就是当前定时值,将存储地址放在引脚上就可以读取了,比如在BI上放置 MW10,那么MW10就是当前值的二进制表示,如果在BCD上,那么就是BCD码表示了,具体怎么做,要看您是擅长于BIN方式的运算还是BCD方式运算。

网友D:
把计时器的当前值传到寄存器内,再用设定值减去当前值就可以了;

网友E:
把计时器的当前值传到寄存器内,再用设定值减去当前值

网友F:
这应该不难的吧
你把定时器多看看就可以啦!

网友G:
^_^正 的计时你会做吗?^_^会做的话,用设定的值减去现在的时间就是了^_^,可以根据时分秒,多做几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