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我有一台FUSI  G11 75K变频器启动时频率达不到要求,我输入15HZ,他到了13HZ 就上不去了,而且时高时低,请问各位是否知道原因,已经排除参数的问题,因为另外一台同样的变频器没有这样情况发生。

网友A:
你看过频率上限、频率下限等这些参数设置了吗?另外,是新安装上就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原来正常现在不正常了?

网友B:
如楼主所说的话,可能变频器本身有问题!
再换第三台试试,再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频率上限、频率下限等这些参数设置了吗?另外,是新安装上就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原来正常现在不正常了?
新装的两台变频器,输入了同样的参数,其中一台正常,一台频率上不去,
初步怀疑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主所说的话,可能变频器本身有问题!
再换第三台试试,再下结论
谢谢,刚给富士客服但电话了,说可能是干扰,让在PLC和FWD间接个0.5W电阻试一下。
过一会说结果

网友C:
有可能是外部型号受干扰!
你面板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正常!

网友D:
^_^可以说说你是什么给定的方式吗??看样子你应该是使用的模拟量吧?既然有一台正常,就把那个正常的加在这个不正常的上面看看,互相换换,来看看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_^

楼主:
是现场环境干扰厉害,在PLC和PWD,X1和FWD间各加了个0.5W的电阻,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请斑竹封贴谢谢

网友E:
呵呵,应该是一个很好的FAQ(疑难问题解答。问题自己解决了,而且共享大家,让更多的人借鉴。很不错。

富士的变频器,我用过G9系列的,作为风机泵类的驱动,特点是简单、价格低。缺点是(那时的产品,现在的不知是否改进)EMC做得差,自己没事却总干扰别人。很讨厌。后来就改成西门子的了。

楼主好像对富士电机的变频器很熟悉?

网友D:
干扰太厉害,为什么加0.5W的电阻呀

我一般都是加电容。说说为什么加0.5W的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应该是一个很好的FAQ(疑难问题解答。问题自己解决了,而且共享大家,让更多的人借鉴。很不错。

富士的变频器,我用过G9系列的,作为风机泵类的驱动,特点是简单、价格低。缺点是(那时的产品,现在的不知是否改进)EMC做得差,自己没事却总干扰别人。很讨厌。后来就改成西门子的了。

楼主好像对富士电机的变频器很熟悉?
G9系列的前几年就停产了,现在都是G11系列,风机泵类的负载可以选择P11系列,它是针对平方转矩设计的变频器,更经济的还可以选择VP系列,是P11的经济版

偶们公司和富士有协议,如果客户没有特殊要求都选富士变频器和接触器。
毕竟质量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太厉害,为什么加0.5W的电阻呀

我一般都是加电容。说说为什么加0.5W的电阻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电阻,问富士售后他也闪烁其词,没说出什么东西,周一问下偶们总工。

网友F:
翹首期盼,學習學習!

网友G:
富士的机子就是皮实
我们公司的设备在现场使用时厂家把壳都给摘掉了,就那么用
我的一售后人员在现场是发现的
操作方式是外部端子给定,故障现象是:电位器旋转后赫兹表指针变化,变频器没有变化
检查结果是正转输入点损坏,启动不了,厂家自己摘壳维修造成的故障

网友H(2018-05-24):
不知楼主用的PLC控制是模拟量(电流?电压?)还是开关量,串进去0.5Ω电阻的机理是什么?望楼主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