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我们用了一只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是4~20mA的电流信号,二线式,其中红线接24VDC电源,白线接负载(PLC),一开始电工接错线了,白线接电源,接好后显示器上没有显示,检查后按说明重新接线,可还是没有显示,难道是第一次接线时烧毁了传感器吗?大家帮我分析下是这个原因吗,怎样检查它的好坏?

网友A:
一般说接错了是不能烧变送器的,我们这的经常接错,估计还是你接线接的不对。你好好看一下吧。现有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同样是两线制的不同的PLC接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是PLC这里的线接错了,你看看变送器的说明书先!

楼主:
我们用的PLC是西门子S7-300,CPU是315-2DP。

网友C:
用万表量一下输出,看有没有输出信号,大约是DC5V的样子。

网友D:
只要是30V以下的直流电压,接反都不会烧坏的....
正确接法,24V正接红线,白线接PLC负载正端,另一端要接回24V负端去....

网友E:
可能是PLC模块的相应端烧坏了
我们这也发生过一次,我第一次接线正确,显示正常。后来重新布线,电工给接错了,就显示不对了,什么时候都是最大值。然后怎么调换接线,都不能正确显示了。

网友F:
[原创]
应该是其他的原因,我是做压力变送器检定工作的,接错是常有的事没发现有烧坏的

网友G:
不会坏的 你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多少,然后接上看变送器输出多少。量电流 串联  还有你的变送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H:
你的线接好了吗线没断吧
我也有一个新表时好时坏我也在发愁希望大家也能给我些提示

楼主:
谢谢楼主各位朋友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压力变送器是康宇测控的,型号:KYB18G10M1P2C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