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近期我想用89S52单片机设计一数码管(6位7段)时钟,利用T1定时器来定时,T1中断进行秒位加一和相应位的改变,并且在中断内进行动态扫描显示。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的延时时间较短的话,最低的秒位数码管基本上处于常亮的状态,只有非常仔细才可以看到秒位数在走动。假如延时时间较长的话,6位数码管同时存在闪烁现象。我的T1定时间是25ms,延时时间改过很多次数码管显示都不大正常,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没有,谢谢!

网友A:
发个程序给你看看,是8位数码管显示。
;*  描述:                                                                       *
;*         简易电子时钟,数码管显示                                              *
;*         K1---时调整                                                          *
;*         K2---分调整                                                          *
;*                                                                              *
;*                                                                              *
;********************************************************************************
;* 【版权】 Copyright(C)伟纳电子 www.willar.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 【声明】 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CODE_SEG SEGMENT CODE
DATA_SEG SEGMENT DATA
STACK_SEG SEGMENT IDATA

K1 BIT P1.4
K2 BIT P1.5

RSEG  DATA_SEG
KEY_S: DS   1
KEY_V:   DS   1
DIS_DIGIT:   DS   1
SEC:   DS   1
DIS_INDEX:   DS   1
HOUR:   DS   1
MIN:   DS   1
SEC100:   DS   1
DIS_BUF:   DS   8

BUF_HOUR_H EQU DIS_BUF ; 小时十位
BUF_HOUR_L EQU DIS_BUF+1 ; 小时个位
BUF_MIN_H EQU DIS_BUF+3 ; 分十位
BUF_MIN_L EQU DIS_BUF+4 ; 分个位
BUF_SEC_H EQU DIS_BUF+6 ; 秒十位
BUF_SEC_L EQU DIS_BUF+7 ; 秒个位

RSEG STACK_SEG
STACK: DS 20

;===============================================================================

CSEG AT 0000H
JMP MAIN

CSEG AT 0000BH
LJMP TIMER0

CSEG AT 0001BH
LJMP TIMER1

;===============================================================================

RSEG  CODE_SEG
MAIN:
USING 0

MOV SP, #(STACK-1) ;

MOV   P0,#0FFH
MOV   P2,#0FFH
MOV   TMOD,#011H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MOV   TH0,#0FCH
MOV   TL0,#017H
MOV   TH1,#0DCH
CLR   A
MOV   TL1,A

MOV   HOUR,#12 ;
CLR A ;
MOV   MIN,A
MOV   SEC,A
MOV   SEC100,A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MOV   BUF_HOUR_H,A ; 时十位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A,B
MOVC A,@A+DPTR
MOV   BUF_HOUR_L,A ; 时个位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H,A ; 分十位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MOV   A,B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L,A ; 分个位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BUF_SEC_H,A ; 秒十位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MOV   A,B
MOVC A,@A+DPTR
MOV   BUF_SEC_L,A ; 秒个位

MOV   BUF_HOUR_H+02H,#0BFH
MOV   BUF_HOUR_H+05H,#0BFH

MOV   DIS_DIGIT,#0FEH
CLR A
MOV   DIS_INDEX,A

MOV   IE,#08AH ; 使能timer0,1 中断

SETB TR0
SETB TR1

MOV   KEY_V,#03H

MAIN_LP:
LCALL SCAN_KEY ; 键扫描
JZ   MAIN_LP ; 无键返回

MOV R7,#10 ; 延时10ms
LCALL DELAYMS ; 延时去抖动
LCALL SCAN_KEY ; 再次扫描
JZ MAIN_LP ; 无键返回

MOV   KEY_V,KEY_S ; 保存键值
LCALL PROC_KEY ; 键处理
SJMP MAIN_LP ; 调回主循环

;===============================================================================
SCAN_KEY:
; 扫键扫描子程序
; 保存按键状态到key_s
; 返回: A --- 按键是否按下(BOOL)

CLR A

MOV   C,K1 ; 读按键K1
MOV ACC.0,C
MOV C,K2 ; 读按键K2
MOV ACC.1,C

MOV KEY_S,A ;  保存按键状态到key_s
XRL   A,KEY_V
RET

;===============================================================================
PROC_KEY:
; 键处理子程序
; 传入参数: KEY_V --- 按键值
; 返回值: 无

CLR   EA

MOV   A,KEY_V
JNB ACC.0,PROC_K1
JNB ACC.1,PROC_K2
SJMP END_PROC_KEY

PROC_K1: ; 按键k1处理
LCALL INC_HOUR ; 小时加1
SJMP END_PROC_KEY

PROC_K2: ; 按键K2处理
INC   MIN ; 分钟加1

MOV   A,MIN ;
SETB C
SUBB A,#59
JC   K2_UPDATE_MIN ; 如果分钟等于60,则分清0,小时加1

CLR   A ;
MOV   MIN,A

K2_UPDATE_MIN: ; 更新分显示缓冲区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 A = MIN / 10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H,A ; 更新分十位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MOV   A,B ; A = MIN % 10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L,A ; 更新分个位

END_PROC_KEY:
SETB EA
RET

;===============================================================================

USING 0
TIMER0:
; 定时器0中断服程序, 用于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 DIS_INDEX --- 显示索引, 用于标识当前显示的数码管和缓冲区的偏移量
; DIS_DIGIT --- 位选通值, 传送到P2口用于选通当前数码管的数值, 如等于0xfe时,
; 选通P2.0口数码管
; DIS_BUF   --- 显于缓冲区基地址

PUSH ACC
PUSH PSW
PUSH AR0

MOV   TH0,#0FCH
MOV   TL0,#017H

MOV   P2,#0FFH ; 先关闭所有数码管

MOV   A,#DIS_BUF ; 获得显示缓冲区基地址
ADD   A,DIS_INDEX ; 获得偏移量
MOV   R0,A ; R0 = 基地址 + 偏移量
MOV   A,@R0 ; 获得显示代码
MOV   P0,A ; 显示代码传送到P0口

MOV   P2,DIS_DIGIT

MOV A,DIS_DIGIT ; 位选通值左移, 下次中断时选通下一位数码管
RL A
MOV DIS_DIGIT,A

INC DIS_INDEX ; DIS_INDEX加1, 下次中断时显示下一位
ANL DIS_INDEX,#0x07 ; 当DIS_INDEX等于8(0000 1000)时, 清0

POP   AR0
POP   PSW
POP   ACC

RETI

;===============================================================================
USING 0
TIMER1: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产生时基信号10ms
;
;
PUSH PSW
PUSH ACC
PUSH B
PUSH DPH
PUSH DPL

MOV   TH1,#0DCH

INC   SEC100

MOV   A,SEC100
CLR   C
SUBB A,#100 ; 是否中断100次(达到1s)
JC   END_TIMER1 ; < 1S

MOV   SEC100,#00H ; 达到1s
LCALL INC_SEC ; 秒加1

END_TIMER1:
POP   DPL
POP   DPH
POP   B
POP   ACC
POP PSW

RETI ;

;===============================================================================
INC_SEC:
INC   SEC

MOV   A,SEC
SETB C
SUBB A,#59 ;
JC   UPDATE_SEC

CLR   A
MOV   SEC,A
LCALL INC_MIN

UPDATE_SEC: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 A = SEC / 10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
MOV   BUF_SEC_H,A ;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MOV   A,B ; A = SEC % 10
MOVC A,@A+DPTR
MOV   BUF_SEC_L,A
RET

;===============================================================================

INC_MIN:
INC   MIN ; 分钟加1

MOV   A,MIN ;
SETB C
SUBB A,#59
JC   UPDATE_MIN ; 如果分钟等于60,则分清0,小时加1

CLR   A ;
MOV   MIN,A
LCALL INC_HOUR ; 小时加1

UPDATE_MIN: ; 更新分显示缓冲区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 A = MIN / 10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H,A ; 更新分十位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MOV   A,B ; A = MIN % 10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L,A ; 更新分个位

RET

;===============================================================================

INC_HOUR:
INC   HOUR ; 小时加1
MOV   A,HOUR
SETB C
SUBB A,#24
JC   UPDATE_HOUR ; 如果小时等于24,则小时清0

CLR   A
MOV   HOUR,A ; 小时清0

UPDATE_HOUR:
MOV   A,HOUR
SETB C
SUBB A,#9
JC   UPDATE_HOUR1 ; 如果小时小于10,则十位0不显示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
MOV   BUF_HOUR_H,A
SJMP UPDATE_HOUR2

UPDATE_HOUR1:
MOV   BUF_HOUR_H,#0FFH

UPDATE_HOUR2: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A,B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MOV   BUF_HOUR_L,A
RET

;===============================================================================

DELAYMS:
; 延时子程序
; 传入参数:R7 --- 延时值(MS)
; 返回值:无

MOV A,R7
JZ END_DLYMS
DLY_LP1:
MOV R6,#185
DLY_LP2:
NOP
NOP
NOP
DJNZ R6,DLY_LP2
DJNZ R7,DLY_LP1

END_DLYMS:
RET

; END OF DELAYMS

;===============================================================================

DIS_CODE:
DB 0C0H
DB 0F9H
DB 0A4H
DB 0B0H
DB 099H
DB 092H
DB 082H
DB 0F8H
DB 080H
DB 090H
DB 0FFH

END

网友B:
谢谢程序共享!也可查阅www.mcu-sys.com

网友C:
如果用50Hz的刷新频率(或更高),6位数码管显示,T0可以设置为50*6HZ=300Hz。每次中断显示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