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前不久我们一台变频器(型号:ABB ACS800-104-0440-7+E205)拖动一台550kW电机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不能,有时使用过程中突然停机,控制盘上也没有报故障代码,监控触摸屏上只显示变频器启围动故障。因为控制盘上没有报故障代码,所以首先排除了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我重点检查外围电路和设备,我首先检查了电机散热风机,因为原来出现过电机散热风机烧坏导致变频器不能启动且控制盘不报故障代码这种情况。检查发现风机完好,又检查风风机电路也没有问题,最后检查电机电源电路,发现电机进线端一相接线松动(使用场合有振动),重新接好线后试运转正常。平时我们不太注意的小问题往往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现在我每月都要检查一下这些接头地方了!

网友A:
电机一相松动或没接应该变频器显示过流呀,^_^是不是碰巧那一相上没有霍尔检测呀。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去现场调试一台消防泵变频柜,37KW × 2 ,控制变频器总电源的接触器进线端A相未紧螺丝!
故障现象:大部分时间正常工作,偶尔无反应,查了控制线路和变频器设置,都没有问题,很郁闷!
发现故障: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招,闷头抽烟,琢磨,忽然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焦味,四处寻找,挨个接触器摸,摸到KM1时猛的缩手---好烫!赶紧停机,断电,检查----是KM1电源端A相螺丝未紧!50平方的线鼻子靠电线的弹性于接线端子连接,导致严重发热,,把螺丝固定好后,再试温度,很低了,ABB接触器外壳散热很快
通电试车,一切正常!

网友C:
牛,这么小功率拖这么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