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脉冲输出频率20KHz比FX1S的100KHz还低吗?

楼主(2008-12-20):
三菱FX2N的脉冲输出频率20KHz比FX1S的100KHz还低吗?

网友A:
确实是这样,FX2N的脉冲输出频率20KHz比FX1S的100KHz还低
对于定位控制伺服、步进来讲,最好不要用FX2N,它只有脉冲指令,没有定位指令

网友B:
一个是20,000HZ,一个是100,000HZ,当然是FX2N的低了
如果想做定位控制,最好就不要选2N的了,可能初用的人还没有注意了

网友C:
呵呵;FX2N 1999年就有了,FX1S/FX1N系列的比这个晚了3、4年才推出的,相对这个方面的功能是要强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