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8-12-20):
单相1.1KW的电机怎么接
它有6个抽头.
有谁知道怎么接
最好要有电路图

网友A:
有四根接两个电容,另外两根接电源。建议你最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B:
还真很少使用单相电机,正在关注回复

网友C:
我见过一种好像是五十瓦的单相电机是六条线,改变接线方式可以接110或220的电源,有些是三相电机改单相的也有六条线,楼主要搞清楚。

网友D:
两根工作绕组,两根启动绕组,两根离心开关。

网友E:
两根工作绕组,两根启动绕组,两根离心开关。
有个新建的电工交流群,QQ    56164915    欢迎大家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