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我单位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磨床,有两个油压马达都是西门子的;小的一台SIEMENS 3~Mot1LA3092  1.3KW 1705/min com&0.82.没频率要求。
另外,有谁维修过大同(台湾)0.375KW电机,4极24槽1跨5是1跨5喔

网友A:
按转速应该是60HZ.就昨天是哪个贴子里讲到这个的

网友B:
照你的说法应该是60Hz的,同步速度=60*60÷2=1800r/m,因为是异步电机,有一个转差,可以做到1750r/m。

网友C:
巧了,这么多西门子的电机呀,是60Hz的,用在50Hz也行啊,就是电流大,用变频吧

网友D:
国外的电机我们原来厂里也有的,不过上面有铭牌的呀。好像有频率的呀。要是没有的话好像就 是60HZ吧

网友E:
^_^1705转的肯定是60赫兹。加个变频器来驱动吧。

网友F:
是不是国外的二手磨床?拉过来很麻烦的,以前偶公司就弄过一台日本的数控机床,拉过来改造花了相当的费用,最后算下来不比买国产新东西划算

网友G:
我公司也有的印刷机也是德国的,现在的维修经费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