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西门子MM430,15千瓦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电位计选什么型号规格?
请指点.

网友A:
选470的电位计吧,说明书上有的,用什么型号无所谓,有多圈的也有少圈的。
电阻值符合就行。

网友B:
我用的是4.7K的多圈精密电位器  5W的功率

没坏过

网友C:
^_^电阻值4.7K的,是西门子推荐使用的,其实大点小点没什么关系。都一样用。

网友D:
^_^,对于初学者,还是讲得清楚一点为好。

比如4.7K,为什么?470Ω行不?5W?为什么?1W行不?
先说电阻值的选择,电源是10V,那么如果选择10K阻值的电位器,工作电流就是1mA,现场经验谈,只要模拟信号超过1mA,其抗扰能力就可以了。所以电位器的阻值只要小于或者等于10K,应该就可以。当然,电流太大也不好,造成无端的功率损耗。因此一般在选取电位器的阻值时,应使其在1-3mA以内,就可以了。这样电源已知,电流范围已知,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

功率的选择同理,用欧姆定律,并承以2-3的系数,即可。不过说明,电位器的功率大一些,对可靠性有利,电位器属于有触点调节,操作频繁容易造成接触不良,所以,要选择好一些的制造商,保证产品质量。

网友E:
变频器手册上一般都有说明:内部电源10V,最大输出电流10mA
所以电阻最小是1k,功率呵呵大小不太重要。
选大功率的主要还是考虑可靠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的这台西门子MM430,15千瓦变频器原来是通过水泵专用PID仪表和PLC控制的,太麻烦,压力变送器等元件容易坏,我想采用的模拟量输入电位计直接手动控制水泵速度和压力,省了压力变送器、水泵专用PID仪表和PLC。
请问变频器的参数需要修改吗(我的变频器只有一个状态显示板SPD)?直接将4.7千欧的电阻接在1、2、3、4控制端子就行了吗?

网友A:
直接接上后,你的SPD是不显示的,你还要BOP-2面板显示参数的,不然你看不到参数也修改不了,我记得是P1000要设成1表示电位计设定频率

楼主:
请问用BOP-2面板调整完参数,变频器正常运转后,卸下BOP-2面板,换上状态显示板SPD,变频器还可以正常运转吗?(我们公司只有一台MM430,15千瓦变频器带BOP-2面板)

网友F(2010-06-23):
选2W 3K3 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