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请问有那位高人知道用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出现定位不准确的现象该怎样处理,步进电机控制仪与PLC控制那个精度更高?谢谢

网友A:
定位不准确的现象能不能描述多些呢,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还有你的步进具体的也要说下啊,不然怎么找原因

你所说的步进电机控制仪也要说详细些啊,不然怎么和PLC相比较那个控制精度高

网友B:
PLC 要编程才能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控制仪?(是驱动器或手脉吧?)也必须正确设置后才能正常使用.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至于精度问题只要设计(编程)得好,可以达到相当高的精度.如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每次只走几百分之一英寸.而且重复精度非常高.可以使几种颜色叠加而不"花".但是如果设计得不好,定位差个几十厘米也是常有的事情.严重失误时根本就不按你的想法走!这能怪PLC或控制仪吗?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仪就是专门发脉冲的东西吧,在控制步进电机时,精度应该没有区别,只是控制方便不方便的区别了

网友D:
2个的作用都是发送脉冲给步进驱动器,相对来说,PLC功能更强一些;
但丢步的原因一般不在这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