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帮

楼主(2008-12-20):
1专案中设定程序密码和程序ID的区别

网友A:
1专案中设定程序密码和程序ID的区别
设定程序密码,只是为了让开启者开启程序时必须输入密码,以保护程序。
 此功能可防止非法的程序拷贝和盗取,达到一定效果,但对程序整体拷贝(hard copy),密码就无法保护
 此时提供的程序ID设定与PLC ID的设定就需要相同的ID ,就可防止拷贝(hard copy)
 如专案有设定程序ID,则欲执行此专案中的PLC,其PLC ID必须设定与程序ID相同,PLC才运转。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