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选电缆跟长度有什么关系啊!是因为电缆线路长了会造成压降大,然后到负载端的电压会降低,最终导致线路电流增大的原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负载如果是阻性负载会是什么样!会不会是线路越长,细线不会烧,只是最终导致阻性负载达不到正常的功率啊!

网友A:
对阻性负载来说线路过长会使线路损耗过大,使用不经济。

网友B:
这个跟负载没有什么多大关系,这个是看对谁来说的了。不管什么负载都会有压降,如果感性负荷多了话 线路损耗会更大一些!!

网友C:
长距离的话应该选线径大点的,要么提高电压,否则电压不够高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D:
电缆本身有电阻,电流通过时会产生电压降,如果电缆越长压降就越大,电压达不到要求,所以选电缆时要注意距离因素!

网友E:
长距离为什么要选择线径粗的啊!能不能用工式或是实例解释一下啊!

网友F:
因为电缆线路长了会造成压降大,然后到负载端的电压会降低,最终导致电器电流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