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SFTL编的程序不能循环移位,有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2-20):
有5个灯循环点亮,分别从Y0-Y5依次点亮并循环,编的程序如下:
LD M8002
OR M0
OR Y5
ANI Y0
OUT M0
LD M8013
SFTL M0 Y0 K6 K1
END
可是当运行起来后,并不能按照Y0-Y5的顺序亮,而是乱的。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怎么截的图,不完整
给个灯移位显示的小程序去参考吧,适合初学者,以前做个别人看的
有左右移位
往D0中写入不同的值,可以显示不同的效果

网友B:
您的程序没有问题~~~
因为移动了太快所以您看不清~~
请您使用脉冲指令SFTL(P),这样就能确保每一个秒脉冲(M8013)移动一次。

网友C:
用“苯办法”做,即使某些PLC不支持移位指令也能用

网友C:
同样的思路,可以发展成为左右移位的效果:

楼主:
为什么在编程软件中录入不了SFTL(P)命令,只能录入SFT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编程软件中录入不了SFTL(P)命令,只能录入SFTL
肯定能写进去的,
呵呵,你不会写入的时候也带括号吧,是这样的SFTLP
我给的那个例子,虽然是不同的指令,也是带P的,这个要用上升沿的

楼主:
是啊,我直接录入SFTLP M0 Y0 K10 K1就是不行,总提示指令帮助对话框,不知咱回事

网友A:
怎么不行
不要一个内容,发两贴,还同时进行
那个我去把你锁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直接录入SFTLP M0 Y0 K10 K1就是不行,总提示指令帮助对话框,不知咱回事
请确认您使用的PLC的型号,对于fx2n以前的型号,因为不支持脉冲边沿指令(P),因此就需要使用PLS指令来产生一个脉冲~~

楼主:
哦,怪不得,我的PLC是FX0-30MR的,谢谢了

网友A:
FX0-30MR这也太老了吧,现在还有谁用这东西啊
目前的市场上销售的FX1S  FX1N  FX2N  FX3U等都支持这个指令的

如果只是学习,软件中选择型号时就不要选它了,如果实际有这东西用完了,以后就不要再用它了,用新的吧

网友D:
LD M8002
OR M0
ORI Y000
ANI Y005
OUT M0
LD M8013
SFTLP M0 Y0 K6 K1
END

网友E:
呵呵;
FX0/FX0S的可以用计时器来实现;

网友F(2014-09-15):
三菱FX3U-128:SFTLP指令跳变,如图,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