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今日偶尔想在wincc中画个圆,然后想用布尔变量让圆的背景换颜色。比如1 的时候红色,0的时候绿色。本来觉得应该是个简单问题,结果弄了半天也没找到直接换背景色的地方。难道还得做两个圆来切换吗?

各位讨论一下都有什么方法换颜色?

网友A:
应该可以呀!
我现在虮子上没有装WINCC,你把背景颜色连接上变量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设置如图,看看你哪里选错了

楼主:
呵呵,看来楼上的是正解,不过很奇怪,我当时怎么没找到呢?
我用tp170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功能,我也觉得奇怪wincc怎么能没有呢。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