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汽机没有冲转,此时电气并网信号来,汽轮机在24秒内达到3000转?帮我解释!谢谢!

网友A:
发电机作为电动机了,直接用网上的电驱动了,这很危险,一般会使转子变形损坏.

网友B:
????多大的发电机,出口开关为什么不跳。控制系统在干什么,发电机并网那有这莫随便。

网友C(2012-11-07):
汽轮机没有冲转,所有的主汽门应该都没有打开,这种情况下,汽轮机作为电动机也只能运行一段时间,ETS的逻辑中有此保护信号

网友D(2013-05-02):
好大的电动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