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刚工作不久,发现单位的电机保护里,很多功率不算很大的电机,如30KW 45KW的电机,都利用电流互感器到热继来进行保护。但是问题是明明有足够大容量的热继,为什么非要使用互感器,多一个中间过程也多一份隐患。求解
哪种更利于维护和检修

网友A:
一般很大的电机 ,才使用电流互感器和热继电器配合,
要求较高的大电机使用电流继电器保护

网友B:
小电机最好直接使用热继,维护比较方便
大型电机如160以上的就尽量使用电流互感器和热继相配合使用

网友C:
我想还是考虑生产成本的原因.大电流的热继价格比用小电流和互感器便宜多了.

网友D:
我们现场55kW的电机都是用电流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式,全部是施耐德的产品,主要也是考虑成本的问题!

网友E:
2楼说的那种电流继电器是什么样的呀,俺没用过想看看,给发个型号。

大功率的一般都是采用电流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式,这样成本低些。如果采用电机综合保护器成本应该更低,前几天我发了帖子讨论,也没什么结果。只是这两种方法效果都不怎么样的好。

网友A:
电流继电器有:过电流继电器;欠电流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等等等
引用 网友E:
2楼说的那种电流继电器是什么样的呀,俺没用过想看看,给发个型号。

大功率的一般都是采用电流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式,这样成本低些。如果采用电机综合保护器成本应该更低,前几天我发了帖子讨论,也没什么结果。只是这两种方法效果都不怎么样的好。
种类繁多,仅现一角

网友F:
30KW的电机不算是小电机了,可以都用的了

网友G:
使用电流互感器配热继主要可以使用小的热继就能有效地保护电机,还有电流显示,很实用的因为互感器的二次电流只要5A,配热继量程只要5A的就够了。

网友H:
我这里的电控柜上电流互感器是给电能表用的

网友I:
大功率的一般都是采用电流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式,这样成本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