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为什么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录入不了SFTLP命令,录入时总出现指令帮助界面,只能录入SFTL,是不是需要在哪里设置一下呀,谢谢大家给予指教

网友A:
可以写的,肯定是你方法不对
看下下面的,不行就把你的截个图上来看下

网友A:
请到一个贴中问问题,此贴锁定了
不要一个问题,发两个贴问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73217&star=1#107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