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12-20):
这两种输出有什么区别和不同,请教各位。新手学习,请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上面的只是通常的输出,前面的触点条件成立了后面的就有输出,当前面的条件断开,后面的输出也断开
下面这个是带保持功能的,它有两个触点条件,上面的是S,当这个前面的条件成立,就有输出了 ,条件断开了,后面的输出还能保持
要想输出断开,要用下面的那个条件R,来复位
新手也要多看手册啊,这些东西手册上会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除了看手册,还有就是仿真一下,最好有实物实验一下。

网友C:
相当于你买的按钮,一个是按一下,松开,就弹了回来。另一个是按一下,按钮就自锁在这个位置了,再按一下,才能弹起来

网友D:
前面的是只要条件达到就输出;
后面的相当于SET RESET指令;一个信号给定后就保持输出,恢复信号给后就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