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界面求助!!!谢谢帮助

楼主(2008-12-20):
现本人单位有三菱人机界面A950GOT一只与三菱FX2N PLC共同控制的蒸汽锅炉一台,应单位
领导要求将HMI与PLC的程序拷贝下存档,三菱PLC程序已顺利拷贝下,但因本人从未使用过
三菱人机界面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该人机界面后有RS-232公头插口与RS-422公头插口
(422已连接PLC)个一只
我如果要拷贝该人机程序是该使用232插口还是422插口?
(因为本人笔记本后的232插头也为公头我准备了一根两头皆为母头的2
32串口线不知道是否能用)我准备的软件为GT-DESIGNER2,
该软件是否支持该人机界面?如果支持,在拷贝程序的时候,三菱人机是否是插上串口线与
电脑连接后,打开软件,直接使用软件上的上载选项变能顺利上载?或者是和PRO-FACE
人机界面一样需要同时按下人机
屏幕的4个角,弹出BOSS选项后,在屏幕上进行设置操作?那么该操作的方法又是怎样进行??

楼主:
我们单位的三菱人机界面后面是插有卡的

网友A:
通信线是一根两头皆为母头的rs232串口线,在编程软件上可以直接下载,前提是你有密码

楼主:
根据厂家说是没设置密码的

网友B:
A900的属于老型号了,现在是GOT1000系列了
即使是在用A900的时候,A950GOT这款也不是主流产品,我也没接触到这个产品,只能结合我用A975的经验说下了
和电脑通讯应该是用232口,你准备的线要看下是不是三菱的下载线接法
GT-DESIGNER2版本2的软件中有A95*GOT(320×240)这个选项,软件我想应该可以用的,你可以试下,上载程序时,人机界面中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特别设置,只要端口连接正确了就行,这个可以放心去试,又不是下载程序,上载最多是通讯不了,不会把里面以前的程序搞掉

楼主:
谢谢,你说人机界面中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特别设置,那有没有特别的。
我以前用的PRO-FACE不在屏幕上设置,累死也上载不了程序啊

网友B:
不需要,特别的A900的要设置的我还没见过
现在的新的,GT11的如果通讯口被改了,要到系统里设置一下

刚刚看了下资料,A950GOT的分辨率是320*240的
按上面的选择软件中的应该是正确的了

楼主:
那我准备的RS-232双母头传口线能不能用啊,这个是我在外面买的,需要改动吗 ?

网友B:
你要是在三菱的供应商那买的就没问题,这线型号是FX-232-CAB1
其它的地方就会有问题
可以自已检查下,接线方式如下
两边是一样的
2对3
3对2
5对5
6、8短接对4

楼主:
谢谢哈~~~~~~~~~~
我明天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C:
楼上屏的程序在没有设密码的前提下,一般也是不能上载的。
我用过海泰克和西门子,都是不能上载的。
只有有原程序才能修改的,西门子的能上载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下载时选中可以上载选项二要有专用存储卡,别的屏也有条件你好好查一下资料的,还有一些老屏根本就不支持上载。

网友D:
我用过三菱F930和威纶的屏,是都可以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屏的程序在没有设密码的前提下,一般也是不能上载的。
你用过这款的屏吗?
这款我是没用过,但三菱的屏其它型号的用过好多,包括老的A900系列中的,A970/A975,F900中常用的,目前还没发现那款没有密码不能把程序读上来的

网友E:
RS232的口,跟三菱的代理买一根就好了
你说的软件可以的

网友F:
如果电缆、电脑的COM口、A950及软件都没有问题的话。通讯时就算有密码,也是能通讯上,提示输入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