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大家帮帮忙啊!!! 如何给PLC一个输入脉冲,就开始让VB计时啊!!!!!!

网友A:
你VB是什么,是用上位机自已开发程序在电脑上计时吗?

楼主:
是的 是用VB做的计时器,不知道怎么通过PLC让它计时!!

网友A:
输入脉冲可以接到PLC的输入点去,PLC可以抓到这个脉冲,和上位机联系上要用到通讯功能了,上位机就能得到这个信号,VB那边怎么计时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不过可以在PLC里面做计时,通过通讯在电脑上显示,这样只要直接读PLC内部的数据

网友B:
用VB编的上位即程序可以读取PLC的任何地址。如果需要从PLC上点就开始计时,可以读区PLC的初始化脉冲(M8002)或运行信号(M8000)。如果要从PLC的输入点ON时开始计时,可以直接读区PLC的输入点(Xnn)。如果要从PLC的输出点ON时开始计时,可以直接读区PLC的输出点(Ynn)。
注意必须要使用PLC认可的(或兼容的)通讯协议来读取这些地址,如MODBUS协议(一般PLC都可兼容该协议)。

网友C:
什么品牌PLC?在VB定义一个布尔变量,初始化为false,然后一直读PLC的某个位状态,当此位状态变化时,将布尔变量置为true,开始计时。

网友D:
用PLC计时吧,在读PLC会准一些。直接读PLC脉冲可能扑捉不到。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再试试看,我用的是松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