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PTC陶瓷电加热器怎样判断是否坏 1000W 常温下阻值为多少 谢谢告知

网友A:
PTC陶瓷的电阻是随温度变化的,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因此,电阻值只能测量实物

通电试验是否加温,是检测PTC陶瓷好坏的简单方法

网友B:
这东西没见过有坏的,即使是碎成若干块拼起来还能用

网友C:
常温下几欧姆有可能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