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8-12-21):
PLC输出带电磁阀  一天动作接近一万次
用继电器输出或带中间继电器寿命应该都不行吧?
晶体管的直接带电磁阀负载够吗?用0.3A的  电磁阀全都是那市场上最普通的二位五通阀
应该是2W左右吧。
各位有什么好提议,例如可控硅的,小弟接触这类的不多,谢谢
最好可以说说是什么牌子与型号,谢谢

网友A:
电磁阀  一天动作接近一万次?
我接触过除尘器的反吹控制的动作也很多,不过好像有专用的脉冲控制器配用的。也可用继电器的坏了就换呗。晶体管的好像不能直接带你的负载吧

网友B:
查一下PLC的手册,晶体管可以带的,但可能不能同时放在一组上
这么高的动作频率,你的二位五通阀也是要经常更换的啊

网友C:
用晶体管PLC,中继可以用可硅或三极管改一个电路就可以了。可控硅要求负载是交流。三极管的可以带直流。

网友D:
才0.3安用晶体管输出的应该可以带,我担心的是一天一万次电磁阀受不受得了?

网友E:
用晶体管型的PLC加中间继电器转换后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