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在一次货梯门开关电路的维修中,本该是110伏直流电的控制回路中窜入了交流电,用电表的交流档测得电压为220伏,奇的地方是,表笔对换一下再测量就没有交流电。请问高手是怎样看的?谢谢!

网友A:
是直流电缆和交流电缆平行  感应出的交流电压,可以在直流电缆上分段接合适的电容滤掉

网友B:
有没有接错线的可能?
对地量绝缘是多少?

网友C:
交流220V半坡整流输出是110V直流,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量就是220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交流220V半坡整流输出是110V直流,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量就是220V。

楼上说的是没有滤波电路,或是滤波电路性能不良或是强干扰等情况下,会这样子

网友D:
这样的维修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啊!
对于控制回路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设备需要就一定使用24V的直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接错线的可能?
对地量绝缘是多少?

没有接错线,对地绝缘没仪表查。控制回路中窜入交流本也可以理解,只是用电压档测量时,表笔对换结果不同不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