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无刷直流电机的问题[原创]

楼主(2008-12-21):
各位大侠,我不是电专业的,最近写论文涉及到相关的问题,
想请教一下,上面公式中的字母各代表什么参数。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f是频率,N是线圈匝数,后面哪个代表线圈磁通量.P是极对数

楼主:
那ω 和 ψ分别代表什么啊

网友B:
E:电动势;ω:角速度;Ψ:磁链;f:频率;N:线圈匝数;Φ:磁通;p:极对数;C:一个什么系数,具体名字记不得了;n:电机转速。

楼主:
基本了解了,谢谢楼上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