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我昨天把人机界面的型号发错咯,不是950是A970GOT,这个人机界面是没设置密码的。我今天按昨天一位好心人的回复,把我的232串口线重新接了一下,但是还是不能上载程序。显示为:“发生了通讯错误,超时错误0259”。我估计应该不是密码的问题,而是我的串口线没接对。我接线方式如下:2对3。3对2。5对5,6和8接在一起,在跟另外一个母头的4连接。这种接线方式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教???????
另外该HMI后面还有一个RESET的红色按扭,和M--CARD ACCESS开关,目前这个开关处于OFF状态我是否应该把它拨到ON的位置才能上载程序????????

网友A:
RESET是复位的,那个开关与程序传送也没有关系;

网友B:
第一次实验建议用原配的电缆(经济上有问题的话可以借一根用一下),否则白忙半天。

网友C:
串口接线没有问题
后面的开关和上载程序也没关系
有没有其它的三菱的人机了,可以试下

楼主:
有两台一样的HMI都试验过,但是都不行,都是通信错误
如果可以的话,楼上的工程师请发张图

网友C:
这个通讯没什么图好发的
好多一点小原因可以引起问题,
正像3楼doorcontrol说的,你是第一次用,线这个最好用好的,软件这些都是应该确认是没问题的
还有千万不要用USB转换串口的,要用直接连接的
第一次用尽量减少出问题的环节

楼主:
好的,谢谢
今天上午我上载程序的时候出现的通讯错误应该不是密码引起的吧?

网友C:
不是密码,如果是密码,会提示你输入密码的

楼主:
但是我刚才在网上找的资料是,这中接线方式为:计算机到F940/930/920触摸屏编程电缆。而我要的是A970的啊,楼上的工程师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C:
A900和F900包括现在的GT1000中的GT11/GT15系列通过232口编程时用的电缆都是一样的
接线方式你不用怀疑,如果不行,那只能是你接的不对,或是线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线的问题,我有一次用了一条自制的线在下载F930时也是提示超时,但换回买来的线就可以了,我就是用一般的屏蔽线做的,奇怪的是用在电脑(组态软件)和PLC通讯时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我正在用975的屏,传输用RS232的,应该还是你的接线问题,是不是接头没有做好,不如买一根了,白色的,质量不错
传输与你说的开关没关系,一个是复位,一个是用存储卡的,不需要打开的

网友F:
通信线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