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现在有一个测量转速的计数/脉冲信号要同时发送到两个采集系统去,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模拟信号的有一分二的分配器或隔离器,你这个脉冲的好像也应该有吧,我没有用过脉冲的,
你找一下吧

网友B:
将 信号并成两路分别接入系统,如果不行旧用信号分配器也行.

网友C:
浪费点,输入到PLC,再由PLC输出两路脉冲了

网友D:
电压信号并联,电流信号串联,如果有干扰要加隔离器。

楼主:
谢谢! 好像是有脉冲信号分配器的

网友E:
看看你的传输距离有多远啊?
要考虑衰减

网友F:
不考虑传输距离的话,单用一个分配器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