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E7.0问题

楼主(2008-12-21):
我把IE6.0升级成IE7.0了,用了几天感觉不爽,想在改会IE6.0,卸载重装时,出现很多安装的软件要用到它,不让卸载。不知道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改回去呀^_^

网友A:
考虑重装系统最好,反正现在GHOST XP很容易就完成了。

网友B:
7.0应该比6.0的功能强大的呀,你用习惯就好了,再用几天再决定吧。
要是想改回去的话,重做一下系统吧。GOSTXPSP2的版本不错

网友C:
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功能,点开后,左边选,添加删除Win组件,试试

楼主:
删除肯定是可以的,删除了之后,主要是很多软件在IE7.0的基础上安装的,不能升级了。

网友D:
IE7.0怎么会没有6.0好用呢?真是怪了!

网友E:
感觉IE7.0不如6.0稳定,我也不喜欢用IE7.0。

楼主:
刚刚恢复完,现在才开始上网。还有些常用的软件没安装完。

网友C:
1.“显示更新”法

进入“添加/删除程序”窗口,由于IE是在安装系统时当作系统组件安装的,因此我们找不到任何IE删除选项,而在“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仅有卸载整个IE,而非IE 7。其实我们只要在“添加/删除程序”窗口中勾选“显示更新”选项即可看到IE 7 beta 1了。

点击后面的“删除”按钮即可进行卸载,卸载了IE 7 Beta 1后,重启系统,又回到你熟悉的IE 6版本了。

2.借助卸载工具

虽然windows自带的程序卸载工具会把IE 7也当作了系统组件,但是其他第三方工具软件会把IE 7当作一个独立的软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这些工具来轻松卸载IE 7。这里我们以“完美卸载”为例:安装完毕后,运行“完美卸载”,然后选择“软件卸载”,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IE 7 beta 1,然后点击“卸载软件”按钮即可。

这下你再也不用为IE 7发愁了,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抛弃它吧!

楼主:
老大你怎么不早说呀,害我从新恢复了一次。

网友F:
7.0比6.0更好用啊,功能更强大。
不想用就换成遨游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