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西门子s7-200,很多都不懂。写了个三层电梯程序,我将开关门的指令放在同一个网咯,在调试过程中只会开们不会关门,逻辑上是没有错的。将开关门指令分为两个网咯才可以实现关门。谢谢各位发表看法,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因为对于西门子来说,每个Network只能有一个输出,并联输出除外。

而您将开门关门两个输出写在同一个Network中自然就不可以了,除非您把开关门写成并联输出,但是这样又会非常的繁琐,因此还是分Network来写更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最好你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一下。
200不是有PLCSIM吗,你下个调试用吧

网友C:
我刚用西门子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这是他们软件的特点,也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了。
在用每一种PLC时,先要搞明白这个软件的编程思想了